华硕P5KPL主板内存VTT供电芯片UP7713代换

楼主(2016-05-15):
P5K线UP7713RT9199,RT919978
这是原来主板的UP7713
这是代用的RT9199

网友:
搂住    牛逼  上个图片更好了?           VTT   芯片  很多都可以代换!

网友:
这2个芯片可以代换的呀 我记下来谢谢啊

网友A:
RT9199 本身7和8脚如果没有悬空的话,推测会拉低输入的VC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199 本身7和8脚如果没有悬空的话,推测会拉低输入的VCC电压。

楼主无时无刻不在啊

网友(2016-06-21):
学写了,精华啊

网友:
很好,方法完美

网友B:
以前也看帖子也代换过一个,收藏了,谢谢楼主,这总线供电是1.2V吗、

网友(2016-12-24):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看帖子也代换过一个,收藏了,谢谢楼主,这总线供电是1.2V吗、

就是内存基准电压0.9伏

网友:
这样的帖子可以写进精华里面,能把分析出来的芯片和大家共享,一种可贵的精神!同时也只有大神才有能力去研究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推测是内存主供电1.8伏正常后才能工作

网友:
使用这个芯片的好处就是当内存主供电输出异常时候,推测基准电压4脚也不会产生。

网友C:
这有意思,要是直接代换那就等着烧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意思,要是直接代换那就等着烧芯片吧。

是的,vcc输入直接对地引起大电流就会烧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有意思,要是直接代换那就等着烧芯片吧。

这里7和8脚悬空推测就是这两个引脚脱离接地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7和8脚悬空推测就是这两个引脚脱离接地焊盘

这难得不是摆明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意思,要是直接代换那就等着烧芯片吧。

推测也会烧供电脚相连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