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硬盘不做系统可以么?

楼主(2016-05-15):
以前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添加一块硬盘,有的时候能直接进系统,有的时候不行就重做个系统就好。。但是今天碰到一个不能做系统要加块硬盘的客户。。结果进体统蓝屏。进PE里把新加的硬盘分两个逻辑盘,也不行。想用PE里的系统修复功能试下担心客户的系统崩溃没试。。
请教高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网友A:
加硬盘还要重装系统?没听说过。

网友B:
加硬盘不做系统可以的 具体看下你这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硬盘不做系统可以的 具体看下你这具体是什么现象

蓝屏。。显示00007B好像是。。。去掉硬盘正常进系统。硬盘没问题。。系统带监控软件,不能做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硬盘还要重装系统?没听说过。

是么。。加硬盘如果不能进系统了,该怎么办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么。。加硬盘如果不能进系统了,该怎么办呢。。高手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见过蓝屏之事,所以无可奉告。

网友:
加硬盘是不用重新做系统的,只要你设好从原来的硬盘启动就行

网友:
加硬盘不要装系统吧。一般这种直接挂上去就可以进啊。那进安全模式正常吗?你看下启动顺序对吗?

网友:
设好从原来的硬盘启动就行

网友:
该硬盘模式  .改第一启动项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