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短路,该怎么查?

楼主(2016-05-15):
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发现一个电容鼓包,一个保险丝坏了,都换上,通电保险丝炸了,检查其他元件都没发现短路的,请问怎么办?

网友A:
保险丝再炸拿肯定还有短路,或者整流或者驱动MOS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再炸拿肯定还有短路,或者整流或者驱动MOS 有问题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一下肯定有短路的,比如整流桥,开关管等,最重要的是串灯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

好吧,你测测这些零件, DB开口,D开头,Q开头,初级短路一般都出现在这些零件上。另外,温馨提示,维修电源类的东西最好在AC输入端串个100W灯泡,并装个一个开关,这样就不会来回换保险丝了。

网友:
DB整流桥,D二极管,Q三极管,我没灯泡,这们这里还没有人用过。这些我都用万用表量过了,都没问题。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 要先排除

网友:
保险炸了,不查原因就直接接上保险呀,,,

网友:
看下开关管的对地电阻,还有就是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短路 用灯泡 好点 没有 就去买一个啊

网友:
如果是300V电容鼓了,整流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C:
保险炸了,不会是负载的问题,肯定是前级电路,整流桥,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这些都有可能坏,跟后级一点关系都没有,后级短路最多不出供电,不会炸保险

网友:
你是大电容鼓包么?

网友:
显示器的450V 大电容鼓包一般换保险是+大电容

网友:
有些要换整流桥+大电容 保险丝

网友:
还有一些是热敏电阻也会坏

网友:
还有其它解决方式吗?

网友:
开关管整流桥查一下。

网友:
还有短路你没有查出来 。

网友:
要是查不出来,可以用通用电源模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测测这些零件, DB开口,D开头,Q开头,初级短路一般都出现在这些零件上。另外,温馨提示,维修 ...

求解释串灯泡啥原理

网友:
查一下场管的S极接的电阻是不是烧了

网友:
量300V大电容的阻值450欧左右。这个阻值正常的话后级是好的,那就是前级短了

网友:
串灯泡就是起限流的作用,1是不用换保险,2不让故障更大化,电源短路在不知道元件故障的时候,可以用断路法,断开场效应管(I如果阻值只有两脚为500欧姆,其他无穷基本是正常,这个时候说明短路不是场效应管和IC引起,IC有问题基本都会烧场效应管的),还有380V吸收二级管和电容,次级短路也会烧保险和烧电源场效应管

网友:
后级有短路北,场馆和下面连接的电阻需要更换,具体维修得参照电路图,从前往后修把,没别的办法整流桥,变压器,查反馈电路,光耦,慢慢查把说不明白的,

网友:
按照迅维液晶发的检修流程来修,想精修没电路图是修不了的,和笔记本是一样,凭经验维修,只能换大件,可以采用断电路法维修,把电容的后级电路断开,挨个拆拆到不短路为止,都是大件,原则上都可以维修好,如不星还可以采用飞线的方法维修

网友E:
这是修显示器 的吗??保险直接换铜丝就好了

网友:
整流桥测试了吗?炸保险的话整流桥的概率比较大点

网友:
桥跟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炸了,不会是负载的问题,肯定是前级电路,整流桥,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这些都有可能坏,跟后级一点关 ...

对,我赞成此说法,我也经常遇见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解释串灯泡啥原理

限流,安全

网友F:
后级短路,一条一条的查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后级短路,一条一条的查出来

别误导他人了,后级短路只会没有供电,前级短路才会炸保险,因为220直接短路才会炸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修显示器 的吗??保险直接换铜丝就好了

兄弟,是滴,是修显示器的,不过楼主的故障不是烧保险,而是炸保险,如果不是严重的短路,是不会炸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他人了,后级短路只会没有供电,前级短路才会炸保险,因为220直接短路才会炸保险

这样的啊;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他人了,后级短路只会没有供电,前级短路才会炸保险,因为220直接短路才会炸保险

那一般什么坏了呢,MOS,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

网友:
初学   感觉还是接灯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滴,是修显示器的,不过楼主的故障不是烧保险,而是炸保险,如果不是严重的短路,是不会炸保险的

这种故障就在初级,压敏电阻,整流电路,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估计开关管坏的多,开关管坏,电源管理芯片必须一块换掉,那样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解释串灯泡啥原理

串灯起限流保护作用,一旦还有短路,灯就会亮起来,保护后级不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一般什么坏了呢,MOS,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

顺序是保险,整流桥,开关管,管理芯片,一级一级往下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顺序是保险,整流桥,开关管,管理芯片,一级一级往下查

遇着好多这种情况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着好多这种情况都修不好

我能修好的占99%,偶尔有个是在修不好的,就改板了

网友:
查一下整流桥   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着好多这种情况都修不好

我不会改板怎么改

网友:
开关管整流桥看一下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只是你没查到

网友:
爆保险的,楼主直接就换保险,就通电了。  一般串灯法

网友(2016-06-15):
查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解释串灯泡啥原理

短路有大电流的话就不会炸东西了,,灯泡可以消耗掉。

网友:
呵呵,楼主不是技术员吧,炸保险这样能修好的话,大家都会了,前级供电还有大短路的地方,慢慢查吧,桥堆,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都有可能坏

网友:
大电容多少V?

网友:
大电容和保险同时烧,往往伴随着整流桥或开关管的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测测这些零件, DB开口,D开头,Q开头,初级短路一般都出现在这些零件上。另外,温馨提示,维修 ...

这个提议不错 学习了

网友:
烧保险,问题出在初级电路 整流 滤波 MOS PWM芯片等等

网友:
开关管,桥堆,芯片,整流二极管

网友:
接灯泡 确定不短再上保险

网友:
开关管 整流桥正常吗 过流保护电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