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公共端短路,无待机

楼主(2016-05-15):
   今天接收一台联想S405,客户说在家放着好好的就不通电了。接维修电源,电流指示灯闪一下,显示0.000,无待机。很明显的大短!
    拆机用万用表打阻值,发现公共端确实对地短路,阻抗为8。一开始试着断开PR302发现是后级短路,接着量了一圈不知道该拆哪里。因为我在小县城平时确实笔记本修的很少,培训学校学一个月出来没修过机子!开店后才慢慢摸,仅有的一点理论估计也忘得差不多了,自己的水平也就是初出茅庐。还是上烧鸡大法吧,电流限制到1A,电压从5v开始往上调,摸了两圈还是没摸出来,此时电压都已经升到18v了,于是将电流限制到2A开始烧,摸到显存附近温度有点高,再摸就发现PQ801附近的两个电容有点烫手,用烙铁去下测量发现PC805阻抗几乎为0,料板拆一个装上上电,待机0.016,装机点亮了!

网友A:
公共点阻值个位数的多是电容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个位数的多是电容短了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

我就是来灌水 学习的

网友:
通常都是小电容烧的多,这么大的大电流过去估计会爆的

网友:
很经典啊  不错

网友C:
每天能 遇到这样的本 修两 就够了  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天能 遇到这样的本 修两 就够了  嘻嘻嘻

是啊,那我们都发了

网友:
挺牛逼了还能找到别的吗

网友:
虽说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确实是经典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阻值个位数的多是电容短了

个位数怎么说?意思就是待机时0.01到0.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位数怎么说?意思就是待机时0.01到0.09?

兄弟不是的  我是说公共点的组织若是个位数的大多是电容短了 当然也有上管完全击穿的情况

网友:
小伙子好好干,我看好你

网友:
嗯,不错的烧机大法啊!

网友:
烧鸡5v电流低了,18v的电压又高了这样烧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个S405  也是贴片坏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还是烧鸡快

网友: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

网友:
公共点短路。目测电容没明显裂痕。直接5v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