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板号la-9981p不过饱隔

楼主(2016-05-15):
机型:dell5537
版号:la-9981p
单板不过饱隔,不出B+,电池可以开机可以充电。
单板不过饱隔电压如下。

BQ24717换过。PQ703、PQ705换过。求指导。。。。
电路图 DELL

网友A:
看看PR701、PR703有没有25V,没有的话查PU701条件

网友B:
看你上面标记的电压,4脚电压不够PQ701完全导通吧,到达PQ703的D极电压会不会是假电压?造成不出公共点B+,换个充电芯片试试,这种电路设计有点仿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上面标记的电压,4脚电压不够PQ701完全导通吧,到达PQ703的D极电压会不会是假电压?造成不出公共点B+, ...

你下面的话没注意看,换过的话,查下充电检流电阻PR708,PR710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上面标记的电压,4脚电压不够PQ701完全导通吧,到达PQ703的D极电压会不会是假电压?造成不出公共点B+, ...

CHG_B+应该是正常的,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和开机。pq703也导通。但是单适配器的话,pq703是不完全导通的。s级只有0.8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PR701、PR703有没有25V,没有的话查PU701条件

昨天下班后没在搞这台机器。我一会测测。PU701的工作条件都出来了呀,芯片REGN脚是线性电压,要满足两个条件,1是从VCC取电;2是ACDET必须大于2.4-3.15V之间。REGN的线性电压出来了呀。机器接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和充电。单适配器B+就不出来。

网友:
要不刷BIOS试下

网友D:
我想说一点,  图中 PQ703   导通后转换  电压 是  13.5V

网友D:
BIOS  什么时候  控制  保护隔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  什么时候  控制  保护隔离了?

这机器和苹果有点相似,公共点不是传统的PWM上管,这个充电IC产生公共点 充电电压,充电通过I2C总线读取电池,才会决定充电,I2C 总线 与EC  GPIO脚相连,我只是怀疑BIOS,没说一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和苹果有点相似,公共点不是传统的PWM上管,这个充电IC产生公共点 充电电压,充电通过I2C总线读取 ...

这机器  公共点是13.5V     电池供电 作为公共点, 问问你月饼老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  公共点是13.5V     电池供电 作为公共点, 问问你月饼老师!

B+ 不是公共点嘛  我不是实地,\(^o^)/~   说错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B+ 不是公共点嘛  我不是实地,\(^o^)/~   说错请指正

是的   不过  这个点也 是13.5V

网友:
大神真的好思维

网友E:
没分,混点下载分,说错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分,混点下载分,说错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没错   不错
讨论中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一点,  图中 PQ703   导通后转换  电压 是  13.5V

嗯嗯。是的。仁宝新的电路设计。B+是的充电电路出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  公共点是13.5V     电池供电 作为公共点, 问问你月饼老师!

是这样的。

网友F:
测量的参数一些不正常,ACDRV驱动电压不足,检查或换掉PQ701复合管(2个N管),及电池放电管PQ70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  什么时候  控制  保护隔离了?

我试试吧,希望不大。原来问题是PQ703、PQ705击穿大电流。

网友:
条件没有满足吧,或者是不是公共点有微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测量的参数一些不正常,ACDRV驱动电压不足,检查或换掉PQ701复合管(2个N管),及电池放电管PQ702。

谢谢指导,你告诉我正常电压么?是不是PQ701的G极电压应该是25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你告诉我正常电压么?是不是PQ701的G极电压应该是25V

PQ701是N沟管,G极要大于S一定的阀值才能完全导通。正常测量是24-25V左右,产生来源由充电芯片ACDRV输出6V+CMSRC=25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试试吧,希望不大。原来问题是PQ703、PQ705击穿大电流。

我见你上面说换过BQ24717 PQ703  PQ705  还不好,  没法子试试BIOS ,O.O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下班后没在搞这台机器。我一会测测。PU701的工作条件都出来了呀,芯片REGN脚是线性电压,要满足两个 ...

前天也修到这机器,PR701正常情况下是25V。19V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你上面说换过BQ24717 PQ703  PQ705  还不好,  没法子试试BIOS ,O.O

这三个 再换换试试。。。 楼主修好给我们答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PR701、PR703有没有25V,没有的话查PU701条件

没有25V,一个是19.8V,一个只有195V。电池充电是假的。

网友:
PQ701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701是N沟管,G极要大于S一定的阀值才能完全导通。正常测量是24-25V左右,产生来源由充电芯片ACDRV输出 ...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G只有19.8V,PQ701没有完全导通。可是BQ24717已经换了好几个了。ACDRV没有输出高。一会我断开PQ701到ACERV,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也修到这机器,PR701正常情况下是25V。19V不对

就是你说的问题,还是BQ24717的问题,感谢。。。听你们分析,我恍然大悟。

网友C:
芯片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明天可以知道结果。

网友:
学习了。。仁宝设计其实还是蛮好的

网友:
换块充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明天可以知道结果。

感谢你的你的指导,换完PQ701,PR701恢复到25V。B+出来了。

网友:
感谢你的你的指导,换完PQ701,PR701恢复到25V。B+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Q701是N沟管,G极要大于S一定的阀值才能完全导通。正常测量是24-25V左右,产生来源由充电芯片ACDRV输出 ...

换完PQ701,PR701恢复到25V。B+出来了。

网友:
PU701的CMSRC只有17V左右。CMSR电压是有PQ701S极经过PR721产生的,PQ701没有完全导通。PQ701是N沟管,G极要大于S一定的阀值才能完全导通。正常测量是25V左右。PQ701G极电压来自PU701的ACDET脚经过PR701、PR703产生的。查PR701只有19.8V左右,PR703电压只有19.5V左右,PQ701没有完全导通。查PU701工作条件。楼主已经排除PU701问题。更换PQ701,PR701恢复到25V,PU701的CMSRC恢复19V,故障排除。B+恢复。机器修复。感谢各位的帮助。
附上我备份的bios:

DELL5537 LA-9981P.zip

网友G:
饱嗝不过电池不可以充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饱嗝不过电池不可以充放电啊

可以放电,显示充电是虚假的,不能冲电。

网友:
楼主很厉害,路过学习了,这年头分不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