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ONY SVE141D11T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15):
详细描述下:SONY SVE141D11T   版号 :MBX-268 DAOHK6MB6GO  只有集显;插上电源按开关可以上电,上电到1A多一点然后跳变到0.85A就不动了,就跳变一次;测全板电压都有出来包括集显供电(这是7系的主板),6,7系列是自检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的,说明已经过内存了,但后面电流无多次跳变,已经刷过多次BIOS程序,加焊过桥,都和原来一样,由于没有示波器,下一步都不知道从哪查?
另外发现这款比较特殊的是,待机电流刚插上电源时会有,但过了10来秒后就没了,PWM3V ,5V也是没有,每次都一样,当然不影响触发,有疑问的是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索尼的节能设计?
有请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A:
东芝还是索尼,经不太清楚了,有一组电源管理开关的,,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B:
待机电流刚插上电源时会有,但过了10来秒后就没了,PWM3V ,5V也是没有 不单是sony' 这种在很多性新机器都是这样的设计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刚插上电源时会有,但过了10来秒后就没了,PWM3V ,5V也是没有 不单是sony' 这种在很多性新机器都是 ...

原来如此,索尼的我见着好几款都这样!另外版主我得从哪里下手,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东芝还是索尼,经不太清楚了,有一组电源管理开关的,,你看看有没有

好的,有的话也不好动吧!记得船长说过这事,不能动,动了不能还原麻烦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有的话也不好动吧!记得船长说过这事,不能动,动了不能还原麻烦大!

你先记住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在测测试试开关是不是正常的,,我修个开关松动,导致偶尔不能显示的-----找了两天才找到是开关不良硬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记住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在测测试试开关是不是正常的,,我修个开关松动,导致偶尔不能显示的----- ...

你说的这个我深有体会,有款ThinkPad S230U 接小板就会不定时关机,不接测试一整天都没事!

网友:
集显供电有了,电流应该有三次以上的跳变才对,测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