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追凶!SY-A55-RL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5):
SY-A55-RL 不触发维修!
型号:SY-A55-RL V3.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对于按开关没反应的板子。。 如果诊断卡上面的待机灯是亮的。万用表打下没短路的话,我都是直接一镊子,短接绿线。强行开机。 然后点开关, 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点开关没反应。 这种基本都是 IO 或者南桥没工作了。 就要慢慢查条件了。  第二种, 点开关后。 会跑马的。 这种遇到的比较多。 都是PSON 断线,或者断路。。 今天的猪脚就是 第二种情况。 PSON 断线了。 找啊找啊找。找到了。。嘿嘿。。

斑竹说的好。 不管再小的问题,修好了都是经验。共享出来是一种好的精神。。。 维修技巧比较暴力。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断线,楼主应该是跑线没跑多久就找到的哈

网友:
这种方法第一次听说LZ太厉害了!!

网友:
早知道这样,我那块映泰的主板这样搞,问题好得快些。

网友:
好眼力看来pson 五大信号 最爱坏就是他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