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张主板嫁接图

楼主(2016-05-15):
来一电脑维修,检测主板坏。VCC1_8REF电压有问题。苦于手头没有这种芯片,于是就有了这几张图。
原电路:

改装后的图片:

改装用的1117-1.8

改装后主板运行正常,但愿不要那么快坏。

网友:
不发热  功率够就行

网友:
功率够 不发热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源估计不会太大,所以不用考虑散热

网友A:
你把1117焊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1117焊在哪里

声卡插口下面那个电容和芯片就是加的

网友:
想像很美好 ,,,,,,,,,,,,,,,,,,,,

网友B:
3.3V转1.8的哈。哈哈。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转1.8的哈。哈哈。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用分压电阻。

有想过,但怕不稳定,机箱一发热怕电阻会变影响电压

网友:
你这样搞会不会不稳定你客人等下过几天又拿过来了

网友:
功率够就行

网友:
厉害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