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苹果 v84mb 假三星也可以通用包好

楼主(2016-05-15):
机子原来是卡LOGO ,在淘宝花10元买的,奉献给大家

EC的

假苹果 修复.rar

网友:
亮机掉电,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A:
我的是有密码,刷了你的不亮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有密码,刷了你的不亮机了啊。

你对应版号下,绝对是好的,然后BIOS脚供电是1.8V的

网友(2016-07-13):
我刷了也不显示

网友(2016-08-24):
开机掉电下载试试

网友:
开机掉电,刷了不亮

网友(2016-10-13):
我这个是 V84 MB REV D 可以刷这个吗?

网友(2016-11-27):
我的机子也是掉电,不知道下载来咋样

网友B(2017-04-15):
用这个板子的假本子我遇到几台了。基本都是键盘坏导致不开机因为开关和键盘一体的 ,然而今天遇到这机是开机不显示。电池坏了导致COMS错误放下电就好了 电池叫他取了没安装了。因为电池系统里一直显示为100%电量。取掉电源就没电了。表笔测电池脚为0V 今东买的才用半年

网友:
两个哪个是啊

网友(2019-06-03):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板子的假本子我遇到几台了。基本都是键盘坏导致不开机因为开关和键盘一体的 ,然而今天遇到这机是开 ...

不跑马不过内存,也是清下COMS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