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 LA-6911R10 进液简单修复

楼主(2016-05-15):
                    宏基笔记本,版号-LA-6911R10,,进液,      不能触发,待机0.01  ,
拆机 ,洗洗吹吹,测开关信号没有电压,,电压来自d21  找到d21  上啦电阻 只有0.5v 您一段有3。1v    加焊电阻后,,亮机

网友A:
应该是进液把电阻腐蚀,造成虚焊了把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B:
我 草,,,,,秒杀,,,,,,51ON  仁宝代工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液把电阻腐蚀,造成虚焊了把

对的,,,虚焊了,,这个位置好,省了好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草,,,,,秒杀,,,,,,51ON  仁宝代工的 吧

运气好,真的是运气好,,,就是价格报不上,,,键盘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