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修苹果用什么风枪?

楼主(2016-05-15):
准备买个修苹果的风枪,不知道什么型号好,高人能指点下吗?
苹果
求助

网友:
有钱入快克861DW挻好用的!

网友:
还有性价比高的型号木有。

网友:
861dw是直风还是旋风呀

网友:
旋转风买个快克2008

网友:
普通的就行 注意温度 自己掌握

网友:
建议使用PPD868D,风速够猛,还不错!!

网友:
我用的快克2008 买主流的就行啦

网友:
861DW是贵族版,857DW是平民版。
工作原理,内部结构原理一样

网友:
快客2008风量不够大

网友:
快克 850d 快克2008 性价比好

网友:
没修过苹果

网友:
我用的是QUICK 857D

网友:
请教一下 风枪是旋风还是直风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不是都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