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监控电源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6-05-15):
请高手指点一下,手头上有一个12V监控电源无12V电压输出。
1,检查了300V大滤波电容有300V电压。
2,检查了TL3842P的7脚有16V。
3,检查了TL3842P的6脚没有电压输出。
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重点查那里。

网友A:
补充,8脚基准电压输出只有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8脚基准电压输出只有1.2V。

这电路是你自己画的吧,,

网友C:
这还有必要修吗   换一个才多少钱

网友B:
电路图中有几处好像不对,A1815和光耦处似乎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8脚基准电压输出只有1.2V。

是的按元器件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你自己画的吧,,

是的,按实物画出来的。

网友D:
我感觉也是楼主自己画的,这图画的,很精致,但是没看懂,不知道是不是看那种标准的内部定义看多了,再看这个不习惯

网友B:
这电源一般就是开关管和3842都要换,另开关管S极那个功率电阻一般也会坏的,,其它应当都没问题,,如果还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还有必要修吗   换一个才多少钱

用来练习一下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有几处好像不对,A1815和光耦处似乎不对

新手来的,3842已经换过还是没电压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也是楼主自己画的,这图画的,很精致,但是没看懂,不知道是不是看那种标准的内部定义看多了,再看这 ...

3842内部电路图是在网上找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一般就是开关管和3842都要换,另开关管S极那个功率电阻一般也会坏的,,其它应当都没问题,,如果还 ...

现在还差那个场管没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来练习一下维修技术

关键是修着没用啊  还不如找个笔记本研究研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修着没用啊  还不如找个笔记本研究研究呢

这个简单的电源都没修,还去修笔记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电源都没修,还去修笔记本。

大哥  图纸都大一样  你学会这个 也不会看笔记本图纸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842内部电路图是在网上找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内部图,受控很多个地方,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  图纸都大一样  你学会这个 也不会看笔记本图纸啊

你觉得修笔记本难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内部图,受控很多个地方,0。0,

这个电源有那么难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那么难修吗

只要你能把内部图看懂,把输出受控的各个条件都摸清楚,就好弄

网友E:
断开R3,看一下第七脚多少V,这电路是不是画的有些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能把内部图看懂,把输出受控的各个条件都摸清楚,就好弄

现在主要还是先了解TL3842各组输入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修笔记本难不难

要看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能把内部图看懂,把输出受控的各个条件都摸清楚,就好弄

再百度一下,

网友:
查一下反馈

网友F:
你把第八脚那个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G:
芯片 开关管 r1是爱坏的,检查有没有启动电压,外部设定频率那些参数,是否控制开关管,检查反馈

网友H:
查变压器输入和输出的交流,判断是否为前级电路还是后级电路,12V的整流二级管,PWm开关管,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4656-1-1.html

网友H:
这个和修笔记本是2个概念,这个和修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有联系,笔记本直接进电压是通过变压器转出的电压,

网友H: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电路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的电路如图所示。其输出功率为6W。当输入交流电压在
110~260V 范围内变化时,电压调整率Sv≤1%。当负载电流大幅度变化时,负载调整
率SI=5%~7%。为简化电路,这里采用了基本反馈方式。
接接 通电源后,220V 交流电首先经过桥式整流和C1 滤波,得到约+300V 的直流高压,
再通过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N1,给WSl57 提供所需的工作电压。 从次级线圈N2 上
输出的脉宽调制功率信号,经VD7、C4、L 和C5 进行高频整流滤波,获得+12V、0.5A
的稳压输出。反馈线圈N3 上的电压则通过 VD6、R2、C3 整流滤波后,将控制电流加
至控制端C 上。由VD5、R1,和C2 构成的吸收回路,能有效抑制漏极上的反向峰值电
压。该电路的稳压原理分 析如下:当由于某种原因致使Uo↓时,反馈线圈电压及控制
端电流也随之降低,而芯片内部产生的误差电压Ur↑时,PWM 比较器输出的脉冲占空
比D↑,经过 MOSFET 和降压式输出电路使得Uo↑,最终能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反之亦
然。
为了抑制初、次级之间的共模干扰,在N2、N3 的同相端还并联一只1500pF
/2kV 的高压陶瓷电压C6。VD5 可以选用 UF4005(1A/600V)型超快恢复二极管。VD6

补充内容 (2016-5-12 23:57):
选1N4148 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VD7 须采用3A/40V 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可选B82
— 004 型(15A/40V)。 C2 宜选2200pF/1kV 的高压陶瓷电容。R1 为C2 的泄放电阻,
可防止断电后在C2 上积累的电荷形成高压。为降低空载电压,在输出端并联一只 560
Ω的最小负载电阻。高频变压器可选国产E-20 型铁氧体磁心。其截面积Sj=0.25cm2。
绕制方法应为先绕N1,再绕N2,最后绕N3,并需注意线圈的极性。各绕组所用漆包
线的线径与匝数已标明在图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能把内部图看懂,把输出受控的各个条件都摸清楚,就好弄

这个电路只能做研究用了,想修好得有一块相同的主板对挨个原件测试了,我当时修12V没修好,变压器和整流二级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R3,看一下第七脚多少V,这电路是不是画的有些不对呀!

7脚16V,换了一个7脚电容好的。在电路图没画出来

网友: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把第八脚那个电容换掉就OK了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 开关管 r1是爱坏的,检查有没有启动电压,外部设定频率那些参数,是否控制开关管,检查反馈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变压器输入和输出的交流,判断是否为前级电路还是后级电路,12V的整流二级管,PWm开关管,看看这个http:/ ...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和修笔记本是2个概念,这个和修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有联系,笔记本直接进电压是通过变压器转出的电压,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电路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的电路如图所示。其输出功率为6W。当输入交 ...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只能做研究用了,想修好得有一块相同的主板对挨个原件测试了,我当时修12V没修好,变压器和整流 ...

修好了,换了7脚供电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