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开机不亮

楼主(2016-05-15):
开机不亮 电流 1--1.4--1A 停下 看样子 内存跳过了, 不插内存 不调变 .刷Bios 焊显卡 都不行 显卡都不怎么有温度.拆显卡供电 电流1A 不挑 CPU换了 供电测了 最后拆显卡 亮机了。Bios 设置下只启用集显 正常使用了

网友:
那显卡不就砍了一个么,客户同意不

网友:
有的机器去显卡电感是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