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05-15):
手上一台6970  4显卡矿机 pic-e延长线烧了 导致的矿机3块显卡不亮
症状为  1块插上风扇满转速 主板认显卡报错(这块是直接烧的)  另外2块 单独插上除了显示器不显示以外 其他都正常  求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要从哪里来检查。。  手动打了下阻值 貌似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是xfx的hd6970  公版的 我没有找到显卡烧过的痕迹   上下图

网友:
显卡是 xfx的 公版hd6970  显卡没有烧过痕迹
上下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