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H REV1.0 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16-05-15):
故障如下:1156针的板子,该主板只有2根插槽,单插靠近CPU的内存插槽这条跑马到23不断重启,单插外面一根内存插槽正常亮机。经测量各针脚对地阻值发现靠近CPU内存插槽的第224脚对地为500,其他脚都是250这样,此针应该是地址通讯,其他脚都是250这样(和外面好的内存插槽224对比出来),怀疑有此针阻值变大所致不能开机,此问题如何解决?求老师们帮助

网友:
老师们来啊

网友:
查此针接的外围元件

网友:
刷bois看看试试

网友:
此针直接连CPU座针脚,经测,和座子里的针脚相连嗡鸣,上真CPU就500欧了

网友:
估计是U问题,换了个U 就行了,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