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0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15):
HP COMPAQ 510,插入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起,待机0.015正常,不到1秒,充电指示黄灯闪起,电源指示灯也灭掉,3V5V芯片TPS51125工作正常,经查U1(BQ247003)26PIN没有电压(此脚在检测到适配器应大于1.2V)27PIN也没有电压(此脚判断26PIN情况,正常也应大于1.2V),跟踪上去是U8过来,再上去R503过来,R503阻值无穷大,更换R5O3后,开机正常。

网友:
可以附上图片不,盲想有时候很头大,- -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这充电芯片工作定义了

网友:
正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是那个 适配器 监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