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71独显板号LA-7912P不过隔离保护及不触发维修(被万用表坑了)

楼主(2016-05-15):
     今儿没事,今天其实去诊所打了点滴回来,,天天修板,板子是修好了。。却还是把自己给修坏了。。哎。。
     说今天修的一块宏碁的V3-571仁宝的板子,板号LA-7912P,板子上手发现EC有进水,清理了一下,量公共点没短路,各大电感阻值正常,通电,电流0.01-0.00,看来没过隔离保护,打开图纸 万用表测量PQ9和PQ10的控制级4脚发现只有2.5V左右,正常要24V以上呢。。。以前碰到这种问题,直接就是把隔离保护两个管子换了就好了,今儿居然行不通了。。换了两组还是不行,看来问题点不在上面,那测量BQ725的条件呗。。 20脚19V正常,,6脚2.55V也正常了。。为毛就是不出24V呢。。。。刚好手里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把充电芯片换了。。。周围的电容电阻一并换了。。。最后发现。。。偶买噶的!!还是不行。。还是不过隔离保护。。。公共点也没短路啊。。烧也烧不出来。。。啥情况啊这是。。。
      这。。这。。这。。彻底没思路了。。。放一边修别的板子去。。。
      过了两个小时。。又拿起这块板。。。(维修人员就这毛病,不搞出来不甘心。尤其这种这么简单的问题),隔离保护两管子换了,,芯片换了,连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换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怎么隔离管子控制级才2.5V呢。。。查查查,一个一个的查。。。最后万用表量到PQ11,8脚跟1脚居然通了。。。 电池放电管子击穿了。。所以芯片保护了。。到底是不是捏??换了不就知道了。。随便找个上管换上去,通电,一量公共点19V杠杠滴出来了。。再量PQ9的4脚25V稳稳滴~~~~
      好戏才开始呢。。。接下来就是修得比较苦逼了。。
      19V有了。。。待机3V和5V呢。。。用万用表量3.3V   5V。。也都来了。。装上开关,,按下开关。。没反应。。。待机还是0.01.。。。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那就按时序来走吧。。首先说这个机器的EC   ENE KB9012 A3的是自带程序的喔!先测量供电67脚3.3V正常, 9脚22脚33脚96脚111脚125脚全都3.3V,37脚复位脚3.3V, 110脚ACIN 3.3V正常。。115脚LID_SW#3.3V也正常。。。时钟。。貌似是内部自带的。。量了122脚尼玛居然3-4.99V在跳动。。难道是EC坏啦?条件全部满足了,EC的16脚就是没3.3V,16脚是开启南桥的待机3V和5V电压。。PCH_PWR_EN,这个脚必须有3.3V才行,我强拉了一个3.3V过去没嬲用 哦!!看来是EC坏啦?那好吧,手上有块能触发的料板。。。把EC摘下。。,发现EC进水的地方发现79和80脚断线了。。 飞线接好,EC也换上去。。焊接好。。。拭目以待。。。。
       杯具来了。。。其结果还是一个嬲样。。再量122脚还是3-5V不停地跳。。。啥情况啊这是。。。。再量EC的条件。。尼玛全都正常啊。。EC也是好的啊。。为毛放在这块板子上就焉了??板层断线???就这么点水能把板层腐蚀断线。。不可能嘛。。。不科学。。没道理。。 最后请出大神----示波器,,,终于发现问题了,,,(波形的图片忘记拍了),示波器打待机3V和5V的电感后级波形发现居然是一跳一跳的。。。。不是平滑的波形。。但是万用表测量就是稳稳的3.3V和5V。。。问题找到。。。原来是3.3V波形不稳定,引起EC不正常,所以它的时钟也错乱了。。就触发不了啦。。把待机3V和5V滤波电容换掉。。完美解决!!这苦逼的万用表可把我坑了好久。。,这问题比较少见,,一般滤波不良直接就没3V和5V了。。。所以修鸡真的木有示波器是万万不能滴!来张亮机图 ,我这屏是测试屏(带线的废物利用),用来测亮机用的

网友A:
79 80脚应该不影响触发才对啊难怪原来是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B:
看来有个波波可以抓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9 80脚应该不影响触发才对啊难怪原来是滤波不良导致的

是的,如果是没波波,只能瞎猫碰上死耗子加运气去搞待机滤波电容了!最后发现居然是它俩坏了。。其结果很让人无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有个波波可以抓真好

嗯是的,没示波器。。修。。估计很少会想到时滤波电容导致的,因为万用表量的3.3V稳定得很,,谁会去考虑那玩意哦。。估计要修很久。。。修得没脾气。。最后发现是在没撤了,把3V和5V全套换了居然好了。。还云里雾里呢,,,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没示波器很难直观修出来,万用变取的是平均值

网友C:
分析很不错,改天抽时间我也搞搞我的这个板子!

网友D:
楼主辛苦了病都在发帖,修板都要保重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很不错,改天抽时间我也搞搞我的这个板子!

你的板子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E:
滤波不良 引起的真是奇葩 没示波器海真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很不错,改天抽时间我也搞搞我的这个板子!

看帖也不帮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滤波不良 引起的真是奇葩 没示波器海真难修

所以说一波在手!天下我有!!!看帖记得评分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病都在发帖,修板都要保重身体!

呵呵谢谢,,看来深夜发帖也不好。。。全都睡了。。第二天醒来一看帖子沉底了!!!

网友F:
老朽53,没有“波“(也许萎缩了),我修“鸡鸡”靠“望、闻、问、切”,为什么?技术论坛,来不来就“波”?!,,,,,我有1例,,B+大短,检测到是上管烧了,控制IC挨了,------知道吗,我换了4颗控制IC,N个上下管搞定,“老年------什么症”,自大,挨骂-------修,不是“波”能帮你。知识------无穷尽。“举一反三”=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朽53,没有“波“(也许萎缩了),我修“鸡鸡”靠“望、闻、问、切”,为什么?技术论坛,来不来就“波” ...

大神啊~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