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ed灯亮是代表南桥是好的还是ec是好的

楼主(2016-05-15):
请教下led灯亮是代表南桥是好的还是ec是好的

网友:
貌似不能仅仅靠看LED灯来识别南桥等的好坏把

网友:
不一定,led灯亮不能单单判断ec或南桥的好坏,具体还得分析电路

网友:
并不一定能代表什么。。、

网友:
准确的说能亮的那个LED灯是好的

网友:
能代表什么? 什么也不能代表

网友:
代表灯是好的,5楼大大的赞

网友:
机智的5楼,这个灯亮确实不能代表什么,就算亮机了有时候都不能代表南桥或者EC好的,如果出现不认硬盘或者键盘

网友:
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你的故障就按不触发来修吧不要想太多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指示灯和桥扯不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