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插电电流0。03不变,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6-05-16):
今天 修了台, K43sd  不待机电压, 来时测到, EC发出的, SUS_ON信号 没有  测BIOS,后好了一下, 上电一次后,  故障又还原了, 后来发现只要,吹热,EC那边,就可以,上一次电,一冷了就又是还原故障, 后来换过EC   不行    ,由于有块一模一样的料板, 又换边上的排阻全换光了还是不行,后来想想把,EC发出SUS_ON那个信的号的脚调起来看看吧, 不看一知道一看,发现春来到 那个脚飞起来直接测脚上, 每回都有,正常的3V电压,也就是说, 有可能是,板层有漏电, 后来把,EC到待机芯片的线路断开,  直飞线后, 故障排出

补充内容 (2016-5-18 13:38):
补充下,  顺便打个广告 重庆市内, 找同行合作, 你修不好笔记本可以发给我试试,有兴趣的可以 加我QQ22988470 或者微信 15215034606

网友:
这个还真的少见,因为不是供电啊,

网友:
               板层断线吗

网友:
真细心,一般看不出来呀

网友A:
应该板层漏电吧,  这个我也不好说, 反正是板层的原因, 我一吹热就有,电压,板子一冷就,没有电压,有时候电压,只有,1V左右,

网友B:
可能是板层走线有裂纹了,热胀冷缩。

网友:
e 有块吹南桥触发的AMD还没搞呢,不会也这样

网友:
楼主真是功力深厚啊 这么复杂的问题都找到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吗

网友C:
广达遇到过板层问题的   华硕没遇到过呢

网友:
话说的 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达遇到过板层问题的   华硕没遇到过呢

我也是第一回遇到华硕的,  上次还遇到过索尼的

网友:
不是的, 不过是个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板层走线有裂纹了,热胀冷缩。

也可能吧, 反正,冷板不是,那个SUSON信号,没有电压,就是,电压只有,1V左右

网友:
估计半层之前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样的问题都找出来了

网友:
经验确实丰富。。修主板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要够细心,给楼主加分

网友:
估计 是板层的问题吧

网友:
技术,,好      111111

网友:
华硕这种板子,IO 南桥边上很容易腐蚀的,有时就是很细微的一个点一个脚断线

网友:
修过一模一样的故障 割线搞定

网友:
技术我我我我

网友:
关键要尝试,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有时翘起ec脚位可以帮助更好的判断问题

网友:
SUS_ON后面好像连接了温控的farce_off#温控强制关机信号把

网友:
居然知道了问题,那是不是要把问题关键点查出来才算完美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好整啊

网友:
大神真的好手法。

网友:
板层断线了吧

网友:
这个情况碰到几台都没搞定,这样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板层漏电,不过华硕没图纸,点位图,真是不好修。

网友:
维修得细心

网友:
这个机器这种问题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少见

网友:
楼主敢打广告 看来水平不错啊!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啊 楼主真厉害

网友D:
现在的板子漏电很多,不下功夫还搞不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板子漏电很多,不下功夫还搞不定哦!

只能说明现在的板子,做工越来越差了,可能都想学国外,坏了就直接换新不让修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种确实不好找,要好经验

网友:
电压应该是偏低 要么没有   撬起来  好得多免得返修

网友:
板层断线不好查。

网友:
思路明确阿 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去看看华硕的时序了在来这说吧    一个小白就不要在这装BB了吧

你当我灌水的行不行啊?大神无视咱就好了。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要够细心,以后自己拆了EC要量一下引脚主要信号了

网友:
你断线  是在 ec旁 断的吗

网友:
真细心,叫我我看不出来

网友:
可能是板层受潮了,最好放到BGA烤一会

网友:
华硕的这种问题真多

网友:
好,看这贴就知道楼主水平不错了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冷机真不好搞,LZ够有耐心

网友E:
这板好像有一排非常小的电阻 很多是这些电阻漏电  拆了就行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发贴时太着急了,错别字可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好像有一排非常小的电阻 很多是这些电阻漏电  拆了就行

我手上有料板不想一个个的测,  EC边上的所有排阻全换过

网友:
这板层里的线确实太脆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板层漏电吧,  这个我也不好说, 反正是板层的原因, 我一吹热就有,电压,板子一冷就,没有电压,有 ...

这个我修过,好像是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叫我肯定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修过,好像是个元器件的问题

我修这台不是的,,你说的那种元件问题我也修过, 排阻在冷机时有个别脚阻变大,一吹热就好,这是华硕机子上是常见的, 所以我一上来又把这个问题板上的排阻和料板上的全换了 ,可是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回来才撬起EC的脚位才发现是, 板怪的问题的

网友G:
哈哈····这也行···这脚断还是第一次··不进水一般不断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的分享,在下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这也行···这脚断还是第一次··不进水一般不断吧

不是断吧,应该是这个脚的板层有漏电吧,反正我,把脚撬起来, 把断层的线也切断了直接飞机就正常了修好快一个月了吧都没有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