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秒杀,已修复

楼主(2016-05-16):
今天下午楼下同行送一台宏碁V5-471本子,说坏了一周了,客户明天出差,要用。我上可调电源,跑0.7A,再关再开,跑0.68A,想这几天雷大,要不宏碁的通病——网卡坏了,赶紧叫下手拆机。20分钟裸板到手,上电,3V  5V正常,CPU供电正常,先目测网卡,没有烧伤痕迹,手摸不烫,表量对地阻值正常,后极短路?
    想想,记得一个月前修过一台这种机子,客户说拆开清灰后,就找不到硬盘了,我当时换硬盘试一下,找到了,等把机子翻过来,又找不到了,这样来回试了多次,才知道是硬盘链接线的问题,后来果断订两根(我有个习惯,每次没有的配件都定两件以上)。那这次会不会也是------,快拔线,上电,呵呵,电流嗖嗖上去了,亮了,高兴呀,150大洋到手了,赶紧翻箱倒柜,新线找到了,我的好习惯又一次救了我。
  这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但可以帮同行免得走弯路。没什么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网友A:
换下来的V5-471的线

补充内容 (2016-5-16 19:45):
坏线图片不知怎么传上去

网友:
硬盘链接线导致的不亮机  很少见

网友:
你  唉 我都不知道  你说的什么   是硬盘线引起的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来的V5-471的线

补充内容 (2016-5-16 19:45):

网友:
好少见,硬盘线引起不亮机

网友:
好勒!又见识了

网友:
应该是找不到硬盘吧

网友:
真的不多见 修过dell 认不到硬盘的 就是线坏了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
少见   但是碰到过应该导致灰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