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的3.3V对地阻值10多点 短路了吗

楼主(2016-05-16):
GA-G41MT-S2P的3.3V对地打值只有10几 没有发热很烫的地方 量3.3V电压还是3.3V 有短路吗 整板不跑码 求指教 内存 桥 总线 CPU电压有的

网友:
可以对比其他差不多的板子测量下

网友A:
GB桥如果3.3太低,就查相关3.3V相连的元件和IC
你可以拆网卡和网卡ROM测试

网友:
我现在修一个昂达G41  3.3对地阻值19  把网卡拆了!

网友:
个人认为电压正常的话影响不是非常大

网友:
应该正常的吧,电压正常就好的,我修过30多是正常的。

网友B:
估计是南桥有问题了,内部漏电变大,我遇到过桥和GPU近乎短路还能正常工作的,但用没多久就彻底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南桥有问题了,内部漏电变大,我遇到过桥和GPU近乎短路还能正常工作的,但用没多久就彻底完蛋了。

有可能是内部漏电了

网友:
个人觉得有时间的话按时序来一个个信号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桥如果3.3太低,就查相关3.3V相连的元件和IC
你可以拆网卡和网卡ROM测试

网卡ROM没遇见几次啊

网友C:
肯定短路了  阻值300到5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短路了  阻值300到500

我量了另外一块别型号的好板 一个万用表是116 一个表是76 另一个福禄克是46

网友:
技嘉G41 3.3V ATX 对地 13阻值是正常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 不用去怀疑这里

网友:
只要对地不为0就上电测电压,电压正常无发热元件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20以上正常 有些特殊14以上也OK

网友:
搞修理 应该多怀疑 多判断  电阻过小 不要轻易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