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源为何烧成这样?

楼主(2016-05-16):
这是LITEON PS-5281-01VF-ROHS电源,非标PFC类型主动式PFC额定功率280W
PFC线圈处烧了,待机电压可是正常,就是没有输出电压,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根据线圈的色泽我褁在上面的胶看,应该是下面的引脚与外壳接触了。

网友:
这种的一般都是有短路才会烧的这么严重,功率不够,一般是pcb板烧的变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线圈的色泽我褁在上面的胶看,应该是下面的引脚与外壳接触了。

关键问题在于只有一个烧伤的触点,底下又有绝缘片,外壳都有烧的痕迹。

网友:
从焊点来看,应该是PCB内部出了问题

网友:
我看了你的发帖时间 没有必要去研究了吧 时间 精力 不值得

网友:
接触不好,过热,导致PCB对地短路,用刀清理这个地方,重新焊接线圈试试。

网友:
电流过大,应该是功率过高,或者是对地有短路,但电源又不有及时保护,才会烧成这样的。

网友B:
虚焊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打火,很容易把PCB炭化,最后烧成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的打火,很容易把PCB炭化,最后烧成洞

铜箔烧掉一圈,周边烧成凹陷。
此点就在外壳螺丝钉旁边缘上,极可能发生静电引起打火。
好象不是对地短路产生。

网友:
炭化后绝缘性能变劣

网友:
查查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样太不美观了。。我以前经常换也没见返修的啊

网友:
接口虚焊了

网友:
虚焊打火烧的

网友C:
这种故障你还修吗?

网友:
幸亏是防烧板,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
空焊了,然后短路啦呗。简单的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你还修吗?

这种故障容易修,焊点处理干净,加个小铁圈直接焊上。同时把两个鼓包的电容(+5V的滤波电容)换掉,输出电压正常,以为就好了。一是空载没有输出电压;二是发现电源外壳并没有接地???重新检查线路,实际上电源外壳对地阻值为10欧,是螺丝钉没有旋紧。
电源已经修复。
但故障原因仍不是十分清楚:
虚焊——静电——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