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3 E40报错求助

楼主(2016-05-16):
接机联想 I3  E40开机报错见图 ,就不动了,不装硬盘可以进BIOS,BIOS里面没有关闭SMART检测相,检测硬盘有橙色块。在别的机器可以正常使用,拿一个别的硬盘装到这个机器,也是可以正常使用,刷过了BIOS,刷了几个都变成不开机了,只有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还是报一样的错。求大师给一个搞定的方法,不要说是换一个硬盘哦,这个机器接机是不开机,修开机了,已经报好价格了,不能给他说硬盘坏了,不然他会不修了.机器就白搞了,还浪费了成本,求你们了帮帮忙,如果有好的bios也可以传一个给我,感谢!!!有什么好的搞定办法共享一下!!!拜托了!

网友:
换硬盘吧,硬盘的自检出问题

网友:
这个没办法,硬盘坏了,只有换硬盘。

网友:
不换硬盘得清smart

网友:
换硬盘啊,没啥好办法,明显报错硬盘嘛!

网友:
启动盘和格式改一下看看

网友:
F1按了会过吗 会就这样凑合吧。不然只能换硬盘。

网友:
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不换硬盘解决不了问题,说不定客户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
不换硬盘换什么?要不你就修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硬盘坏了啊

网友:
很多华硕的机器也喜欢报硬盘自检错误

网友:
该换就换嘛,换之前先代换个硬盘试试了

网友:
老机器修开机了,其它坏的还多着呢,比如触摸,键盘,硬盘,声音。。

所以有时候修好了主板,不一定能收到钱。。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和客户沟通了重装系统把C盘删除重建分区装系统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

网友:
希捷的硬盘smart出错很正常你找人帮你清一下smart就可以了直接满血复活啦还用上来问这个问题么

网友:
不换,那就刷硬盘程序了

网友:
给客户好好沟通下,

网友:
在网上买一个

网友:
没什么搞的,换硬盘重新报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