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无法连接wifi求指导!

楼主(2016-05-16):
无密码的wifi会这样
有密码的会这样,系统重置,刷机,全清资料刷机都试过,软件应该能排除,能搜到wifi信号就是连不上,换过N个地方的路由器试过,wifi模块坏了?还是需要加焊?

网友A:
发错版了怎么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了怎么删

请问,你是在哪里的维修??北京?上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了怎么删

如果能连接有密码的,知道密码能正常连接,而无密码的连接不上,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连接有密码的,知道密码能正常连接,而无密码的连接不上,建议不要修了。

全部都连不上!偶尔能获取到IP但是上不了,手动指定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连不上!偶尔能获取到IP但是上不了,手动指定也不行!

先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