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4707a的充电问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6-05-16):
  机型:宏碁4752,板号:10309-1
  故障:不充电,充电灯一直闪,进系统先是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电池确定是好的
  现在是没有思路了,充电芯片,EC ,充电的上下管,EC的BIOS,这些都干过了,还是不行,下面是实测的脚位电压(插上电池),求各位路过的大神支个招,个人感觉10脚的电压不太对

网友A:
ACDET
不对吧   是不是有点低了  我记得大于2.6v正常  你用分要计算器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
不对吧   是不是有点低了  我记得大于2.6v正常  你用分要计算器算一下

大于2.4就正常

网友B:
电池电量现在有多少?插上电池不插适配器电池能过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量现在有多少?插上电池不插适配器电池能过隔离吗

百分之九十,能正常放电,只是不充电

网友B:
充电管换了没有啊,可以打下充电管的波看看有没有动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管换了没有啊,可以打下充电管的波看看有没有动作啊

换过了,没用动作,已经打过了

网友C:
充电这一块是正常的,因为上下管都有动作,看下充电检测电阻的值。

网友:
学习 学习   、、 、。、。

xpbzd -2 学习到了?

网友D:
3脚和4脚电压没有,不正常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原装的电源吗?有的机器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的哦

网友F:
我修过好的不充电的都是电阻阻值变大或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这一块是正常的,因为上下管都有动作,看下充电检测电阻的值。

肯定不正常啊,都抓过上官G级,没有波形的,你现在看到有电压是因为我插了电池,那是电池本身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脚和4脚电压没有,不正常

3 4脚干什么用的,要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原装的电源吗?有的机器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的哦

仔细看帖,我说了是宏碁的,不是戴尔或者惠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好的不充电的都是电阻阻值变大或失效

你说那种是指 SRP 和SRN的电阻变质吧,那种我也修过,但是这个不是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