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怪时间日期全是10:10:10不能修改

楼主(2016-05-16):
联想IH61M怪时间日期全是10:10:10不能修改,接板时是不显示无集显供电,刷BIOS好了,有显示了可BIOS里时间为10:10:10日期
10:10:1010不能修改。从论坛下了4个BIOS刷了还一样,U296也刷新了。

网友:
是可以改,但重启进去看到还是这个时间?还是没地方改?
如果是前者可能是桥或BIOS的问题或者禁止了,后者可能是设置禁止了

网友:
可以改,10改成05按回车就变回10,时间一直是10:10:10,10:10:1010没跳变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是不是RTC有问题的

网友:
不是晶振就是南桥了

网友A:
换了晶振一样,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晶振一样,应该是南桥了。

换了晶振也不一定就说明百分百是南桥的问题。晶振的波形,RTC的供电,RTC的复位,这些都要查好的。

而且BIOS是否真的和主板对应,要看主板上的REV号,不是说随便找几个同型号的刷刷不行就干这干那。

大芯片是最后才去做,先把前面的问题准确排除了哦。

网友:
先刷个官网的bIOS还是不行的话,换个时钟试下。、

网友:
南桥加焊看看

网友:
以前遇到这问题  没搞定 没换南桥

网友:
BIOS版本没错,没修了,花太多时间不划算。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加焊好的,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