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P-B3无限自动重启

楼主(2016-05-16):
GA-H61MD2P-B3无限自动重启,自动上电瞬间,测量结果如下;

内存供电 Q52 D极1.55V
桥供电Q36 S极1.05V
PLL桥供电 Q26 S极1.83V
总线供电TQ3 TQ4 D极1.05V
VCCSA供电 Q8 S极0.94V
测到这里:
上CPU

CPU多项供电 都是1.16V
集显供电测量不出来,先放着

VRMPWRGD CPURST 正常  IO 的PWROK 正常 PWROK1正常

维修进入死循环:

加焊CPU供电芯片  IO  无果  拆 网卡 声卡 无果  刷BIOS 无果  USB供电 5V正常
青杏煮酒大哥说的USBOC_R 通病也测量了 3.31V正常    IO 12V检测  5V检测  是2.94V   按图纸分压换算也是2.94V 正常。

我还有那些要测量的。无解了啊?  会是集显供电引起的无线重启吗?集显供电是上电瞬间出?还是正常跑马亮机后出?

网友A:
修道过   是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道过   是bios 问题

已经刷过了

网友B:
先把基本功做足咯
   把PWOK1拉低 看看VCCSA有没有掉电 就那个RT8120D
二 IO 检测 细查下
再不行 看看CPU  IC 的 SL K和DATA  瞬间是不是1.05V
不是 换个CPU IC 或者继续查下前面
还有 一些外设 能弄的都弄下  内存那些电压 也查下
刷多个BIOS  加个独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基本功做足咯
   把PWOK1拉低 看看VCCSA有没有掉电 就那个RT8120D
二 IO 检测 细查下

把PWOK1拉低 看看VCCSA有没有掉电 就那个RT8120D
除了这个不会操作,你说的其他的全部干过了。。。BIOS芯片对调,刷都不行。外设网卡 声卡等

网友B:
没事了   我说那个其实就是想确认下  是掉电引起的反复重启 还是缺少电压或信号 引起的反复重启

网友C:
直接加焊 PCH 桥 H61 ,,,掉电情况你要看是那路电压先没有先掉了,没有示波器不好搞,掉得太快万用表速度更不上, 台机主板 直接加焊桥算了,不行就扔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了   我说那个其实就是想确认下  是掉电引起的反复重启 还是缺少电压或信号 引起的反复重启

然后呢。。。我丢一边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了   我说那个其实就是想确认下  是掉电引起的反复重启 还是缺少电压或信号 引起的反复重启

通过拉低PG来确认是否是电压引起的。这个是个不错的办法,笔记本我们经常用到 。。修瞬间掉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焊 PCH 桥 H61 ,,,掉电情况你要看是那路电压先没有先掉了,没有示波器不好搞,掉得太快万用表速度 ...

我很赞同  太浪费时间 同行的收不上价格

网友:
h61的主板故障奇形怪状  难修  20分钟修不出来  几乎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很赞同  太浪费时间 同行的收不上价格

自己学习的呢。。通电瞬间时序能测的都测了。。都好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学习的呢。。通电瞬间时序能测的都测了。。都好的

加焊 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