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1-472开机灰屏电流0.7左右无显

楼主(2016-05-16):
宏基的E1-472版号看图

客户说清了清灰就成这样了

表现为开机灰屏没有显示,按FN+F6键可以关掉屏,按Ctrl+Alt+Del可以重启
硬盘灯不亮,按一下空格键,硬盘灯闪一下,有滴的一声,多按几下屏幕就
慢慢变白屏再多按几下慢慢变灰屏,没任何显示字

去掉屏电流0.5左右

加上屏开机到0.8左右然后稳定下来到0.715左右,按键盘偶尔上到0.8左右,最
后还是回到0.7左右

以测的供电CPU1.7 内存1.38 待机3.34和5.15  1.03V   两个0.9V  一个1.5V LCDVDD
也正常3.3V

只有上面那6个屏信号没有电只有0.1V不正常,可是这个是直接跑CPU里面的

感觉Ctrl+Alt+Del.都可以重启,是不是大部分供电正常 应该,好像已经亮机了
只是屏不显,外接也不行,刷过一个BIOS,无果又刷回原机的内存也换过,没 有
换过屏,插过屏线不行,感觉如果是清了清灰,不应该这样啊,现在就是怀疑那
屏的3对信号,可是没BGA,有没 有修过的指点指点

网友A:
测一下那3对信号的对地二极体值是不是一致,换U和测南桥。

网友:
没有的三对信号打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3对信号的对地二极体值是不是一致,换U和测南桥。

没有BGA设备估计的放弃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B:
刷多几个BIOS
清灰造成,检查有无掉件,屏线接口有无异物及接触不良,螺丝有无打断板上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3对信号的对地二极体值是不是一致,换U和测南桥。

cpu方向都为330左右,屏方向全部为1无穷大,怎么回事,可是他说只是清灰,没有动过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多几个BIOS
清灰造成,检查有无掉件,屏线接口有无异物及接触不良,螺丝有无打断板上线路。

刷了2个都不行,目测无掉件,也没什么异物

网友:
清灰虚焊也可能,拆时太用力了

网友:
赵子文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C:
屏方向都为无穷大  应该不正常  检测屏线  看屏上接口有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方向都为无穷大  应该不正常  检测屏线  看屏上接口有没插好

是啊,为什么会无穷大,屏线测是通的啊,我不插线直接测屏上的3对数据也是1,难道屏坏了?由于客户急用,没修出来,拿走了

网友:
哎,最终还是没有修出来,客户急要拿走了,遗憾啊,清个灰都这么厉害,怎么清的啊,这个本是桥和CPU二合一?反正只找到两个芯片一个CPU一个显卡没有桥,第一次见这样的,以后都这样了,没有BGA的话,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楼主没有加热cpu和桥试试吗?
非得bga只是找原因罢了

网友:
量一下LVDS 几组信号的对地值  前天我修到一个宏碁4750 开机过LOGO 闪几下就灰屏  换PCH好了

网友:
先找个屏来试试吧。先排除掉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口上量一下阻值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上次修个e49,客户自己清灰把集显供电清没了

网友:
有可能带电插拔拔桥 烧了

网友:
帮不了你啊!不在我的能力范围.

网友:
屏后面屏线再插下试试,不行,换屏试试,再换显卡

网友:
啊哦,先换屏波

网友:
用疯抢开干试试找同行的B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