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E430C开机灰屏维修思路 急急急!

楼主(2016-05-16):
接到同行发来的一个本本,据说是进水了,拆机发现进水不严重,清洗进水部分后仔细观察无发现断线地方,接着加电电流一路小跑看似亮机了,赶快挂上屏傻眼了,灰屏,屏幕有背光无图像, 一般修过最多的是屏3.3v供电没有会导致灰屏,找来图纸测量了此板屏接口的工作条件: 屏供电19.5v,屏供电3.3v都有,屏的码片供电 3.3v也正常,换过屏和屏线,刷过bios,还是一样现象,无奈下上BGA拷了下显卡芯片,加电测试还是一样现象,之前遇到过也有怎么修都不亮的最后改独显把显卡供电电感翘了能显示了,报着这种态度试试还是一样,无奈只好上论坛求助高手指导了,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这问题啊求助大神!!!!!

网友:
BIOS 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
显卡下面进水没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芯片坏掉了 要换 ?

网友A:
这个现象好像是集成显卡问题导致的 看看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有思路,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测一下LVDS四对线的对地二极体值看是不是一致,换个U试试,不行再找桥部分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借口对地值,看下接口由谁输出,查输出模块

网友:
仔细检查腐蚀的地方是不是有显卡的小供电

网友:
这种先确定故障点吧还是。屏,屏线,屏接口,显卡,逐步排除。

网友B:
pch到屏接口 个人意见

网友C:
测一下LVDS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进水的什么位置呀,BIOS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到屏接口 个人意见

你是说PCH到屏接口信号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LVDS信号正不正常·

LVDS信号上有1.3v左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好像是集成显卡问题导致的 看看南桥

请问查询南桥的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