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 cannot this video mode 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16):
一台网吧的台式机。display cannot this video mode change compurter display input to 1920×1080@60Hz一台网吧电脑!开机黑屏只有英文提示。有时候又没提示还可以正常进无盘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系统分辨率有问题,把显示器的显示模式调为AUTO,进系统后调低桌面分辨率试试

网友:
没用的,无盘系统的,分辨率还是1024*768。还是22寸的显示器。有时系统都进不去,只提示分辨率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到有道词典翻译的
无盘系统,台式电脑出现这个问题,我也没见过,你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