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修到I系列CPU虚焊的发个帖

楼主(2016-05-16):
索尼PCG-41215T  电流上到0.2 掉电 修了半天 竟然是I5CPU 虚焊了

网友:
是单CPU吧?

网友A:
我觉得你搞错了,这种问题,你有可能只是加热了整个主板好的情况,很容易返修

网友:
集成的CPU么?现在ITEL的CPU发热量也不低的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真的有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返修是迟早的事  就看能否撑过一个月

网友:
好像现在许多板就一颗bga芯片了   看他说的电流我感觉应该是单cpu吧
这总大多都和cpu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搞错了,这种问题,你有可能只是加热了整个主板好的情况,很容易返修

这种可以过一晚上看看

网友:
0.2掉电有没有查下是缺什么电压吗?  现在全集成的 资料很少

网友:
板载的,小心返修了,我上次遇到一个。

网友:
上次来过忘了加分

网友:
一起用刷子 用力刷也弄好了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现在

网友:
最怕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