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5-16):
板号07226-3故障现象: 待机电流0.000
实测U5 123脚19V 4脚19V 5678脚0V,
跑电路,发现U73 59脚对地,F2烧断
拿掉U73(BD4176)后不短路,更换U73 更换F2,以为问题解决. 接电还是一样,我了个去
好吧,接着查,现象还是变了,插电的一瞬间待机出来了,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查, 测得D13 1脚-SHUTDOWN2 3.3V正常 2脚-PWRSHUTDOWN插电瞬间有3V,马上就没了,R87一脚3.3V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PWRSHUTDOWN出现异常
本想是不是U73还有问题或者没换好,或者周围掉件,拿放大镜扫一圈,没发现问题,无意之中想起以前碰见过VCPIN28电路不正常也会有这现象,于是查 测C648 测D73 D68,问题出来了, 表笔测D68无阻值, 测D73正反量阻值都是100,不正常,换......加电,自动开机,久围的LOG出现,此机修复,发贴时昨天已测试一天,机器已取走
发贴少,没有逻辑,请各位大大不要见怪

网友:
没待机 tb芯片出的故障挺多

网友:
隐约记得这是TB的一个升压电路,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