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八脚MOS怎么测好坏 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6-05-16):
四脚的我会搞 八脚的这个真没办法

网友A:
似乎管子短路了 烧了一个MOS后无法开机了 拆掉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管子短路了 烧了一个MOS后无法开机了 拆掉都不能开机

基础知识多学学~~

网友:
这个8脚MOS管跟笔记本上面8脚差不多测量

网友:
MOS管有四脚吗

网友:
测量GS极阻值,就知道是否好坏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这个管子型号,上网搜这个管子型号下个pdf

网友:
这个就是MOS管啊,只不过是做成了8脚的散热好点吧。。就是123脚是一个脚,5678是一个脚,然后4脚是G级

网友B:
四角的和8脚的差不多啊 4条腿 的是d级 3条腿的是s级 单独是g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角的和8脚的差不多啊 4条腿 的是d级 3条腿的是s级 单独是g级

台式的板上是不是少有双MOS??

网友:
小白,来学习的

网友:
一样的  单mos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的板上是不是少有双MOS??

台式机很少用双mos

网友:
看板层上的线路走向

网友:
复合的?也是跟笔记本上的差不多,一样测量。

网友:
和普通的MOS管测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