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掉电

楼主(2016-05-16):
接到客户一台华硕版号K4JR    R4.0
内存条码    K42JE
听客户说开不了机,我接过;来确实开不了机。
跟客户谈好价格拆机一看显卡有加焊过,我就在加焊一下,可以开机了就是不定时的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有时候不掉,多半是进系统掉电
系统我换过,内存CPU也换过还是不行,温控摘掉了还是掉, 没办法了会不会是后面的电压不良引起的呢?我又摘了3v5V的开启的一个二极管还是会掉会不会是显卡呢,????求大侠们帮帮忙看一下,这个显卡的型号被抹掉了,当然不是我摸掉了也不知道这个显卡的型号,摘掉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款机器都爱坏南桥  南桥爱虚焊   加焊南桥就好啦   或者重植  不行就换    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CPU供电的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B:
这款机器BIOS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C: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滤波不良是通病,还有反馈脚

网友D:
楼主你给个图片的可以吗?你这样什么版号都看不到怎么帮你 知道什么显卡呢

网友E:
测下强制关机信号的受控相关信号

网友F:
楼主图纸没有标显卡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纸没有标显卡的型号吗

显卡的型号之前别人加焊就被抹掉了我也不知道显卡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下强制关机信号的受控相关信号

开机针吧,这个信号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给个图片的可以吗?你这样什么版号都看不到怎么帮你 知道什么显卡呢

K42JR    MAIN    BOARD
REV:4.0

网友:
换南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滤波不良是通病,还有反馈脚

难道是反馈调节电阻变质么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得从温控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都爱坏南桥  南桥爱虚焊   加焊南桥就好啦   或者重植  不行就换    我都修了好几台了

我也有点怀疑是桥,但是我同事也在修一台机器同样的问题就是机器不一样他换了桥还是不行我就没有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BIOS也会引起掉电

BIOS我也刷了好多个了,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得从温控入手

温控芯片我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得从温控入手

温控芯片我拆过了还是掉电啊

网友:
重值过,就是没有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cpu供电滤波电容加上再说

滤波方面的都做过了还掉啊

网友H:
遇到多次显卡重植能亮一会就不行的  换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多次显卡重植能亮一会就不行的  换了才好

我也怀疑显卡,就是报价有点低而且显卡亮的就是掉电所以不想换新的

网友H:
这板子没有集显  如果真是显卡故障又不换的话 可能就烂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没有集显  如果真是显卡故障又不换的话 可能就烂尾了

是啊,这板子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南桥 bios   cpu电容 显卡电容滤波

网友:
遇到过两台掉电都是南桥引起的,K42机器问题比较多,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观察在掉电瞬间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大的波动,保护隔离电路故障可能导致满负荷工作时带负载能力不足掉电。

网友:
这机器是个神机  一般有的毛病他都有。

网友:
楼主修好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I:
多试几个BIOS, 这机器有好多版本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试几个BIOS, 这机器有好多版本的BIOS

论坛上的BIOS几乎都下来刷了

网友J:
这机器不是爱坏BIS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不是爱坏BISO吗?

最先刷的就是BIOS,都刷很多了

网友:
传说中的通病  偷工减料

网友K:
应该就是温控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就是温控的事了

温控我都排除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