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集显不触发

楼主(2016-05-16):
SL500待机002按开关没反应,待机3,5V有的,待机PG2V,PWR_SW# 3.3V,  按开关有跳变3-0-3,可在EC IT8572TE这边量就是3-2-3,外围电路量了下没发现问题,是正常的,还是EC短路了,这么大个EC还没有,补充:VCC 0.6V,其它几个供电都3.3V,EC时钟两脚电压0.1跟0.15V,EC_RST#3.3V ,                           LID 2.5V,AC_IN_OC#无电压

补充内容 (2016-5-19 10:21):
好了,EC坏

网友A:
EC的待机几个条件都测下,。

网友:
测下开机前提的几个条件啊,你都不测下大家怎么知道你啊?

网友:
先确定 3V  给EC  的供电     我觉得南桥的问题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待机几个条件都测下,。

只知道AC_IN跟LID,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再说

网友:
刷个BIOS,查看数据SUS_PWRGD=2.5不正常,LID_SW#=2.5也不正常。还查PM_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RSMRST。 南桥待机正常吗

网友:
lid# 2.5 先断开再测吧...这个机器应该是3.3v的

网友:
acin不正常  lid 2.5不正常 正常为3.3v

网友:
找份图纸,按不触发的情况修。找到时序图,一步一步慢慢查,先查芯片工作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