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楼主(2016-05-16):
一台宏碁4738G有时开机有时开不了机3 5v待机正常,测量发现+15VL开不了机的时候只有6V。求助下面该怎么修新手求助

网友:
那就把电压修正常啊  你都量到电压不正常啦
你还要怎么修

网友:
先修保隔电路吧  待机电路

网友:
断开升压前级  19v接k级电阻

网友:
有图纸吗? 兄弟你的不开机应该是电流在0.2几左右就掉电吧
这可是个很经典的缺供电的故障哟  这个电压一般是从3 5v哪里产生的

网友:
这机器触摸板下面有个地方容易腐蚀电阻  你看一下

网友:
先把15v修好吧  一般是自举升压

网友:
感觉  可以;试试bios

网友:
检查一下3V 5V 的滤波电容。

网友:
风扇背面有个电阻坏了会导致15v拉低  好像是PR25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这机器

网友:
8楼说的。先把15v修好吧  一般是自举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