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神奇的自锁电路!!!

楼主(2016-05-16):
昨天客户送来这个索尼本,故障为插可调电源没待机。按开机键不触发
拆机,版号为DA0HKDMB6D0 REV。测量公共点无19V,不过保护隔离?因为快下班了就没修起来
晚上回去的路上突然想到饼哥讲过索尼的本子有个自锁电路。下载了这个板子的图纸,HKC,HK9,HKD的打开一看都一样的图纸。
今天上午想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CMOS电池放电再说。放完电开机嘿嘿。。。亮了。OK搞定
这么简单的故障,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以后遇到索尼的本子别走弯路哈

网友:
基本是白捡了 一样 !!

网友:
索尼很多机子放电就可以触发了,送钱的

网友:
白捡的机子但是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HT BNRT BNR UYNRU

赵子文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SONY 都好多这情况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q759315349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chinafixRookie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值得学习

网友:
索尼的自锁是很强,不过隔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拔电池

网友:
长知识,值得学习!!!!!

网友:
索尼很多机子放电就可以触发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讲真,索尼不过公共点到手先拔CMOS再说,这钱捡的爽

网友:
  索尼的不触发 第一件事就是先放电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A:
SONY的这个故障碰到过几个

网友:
什么是自锁电路

网友:
还第一次听说叫自锁电路

网友:
楼主,请问碰到索尼自锁电路,CMOS放下电就可以解锁吗

网友:
日货,日货,日货

网友:
放电就好了,送钱来了这是!标记一下。

网友:
自锁电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爽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捡钱了啊 ,运气不好的时候还是得修

网友:
一个客户 PCG-61A11T  来两次呢,隔3个月,也是老自锁

网友:
遇到一个爽爽的,轻松收钱

网友:
SONY  放电能好的机器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
索尼的很多都这样

网友:
老师的话,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大神的脑袋容量可不小啊

网友:
什么是自锁电路,没有搞过

网友:
哈哈  没遇到 过  好期待

网友:
自锁?不懂 !  只知道不过隔离 没进水的情况下 放电还没试过不好的

网友:
呵呵比清灰还容易

网友:
联想   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   自锁电路

网友:
索尼的机子就这样  不像其他机器清下电池可能快速返修

网友:
我碰见一个,拔掉电池再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索尼的本不触发,先放电看看。

网友:
这种机器放电好了 客户还是会回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还是原故障 关键是怎么去掉这种自动保护 客户老是回来会说没有修好

网友:
修索尼保护隔离不过,第一时间放电。

网友:
我个人对索尼的评价是,新机子好用,坏了修起来就麻烦,铁别是BIOS麻烦

网友:
牛逼的人 人品就是好

网友:
好,受教了。学习了。有时小技巧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
SONY的不上电首先清CMOS

网友:
索尼那样的问题很多啊,我也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记得索尼好几款机子不过隔离 是一个三极管短路 是个通病了 不过这个自锁电路还真第一次听说

网友:
SONY无待机,放电是优先选项

网友:
看来这又是一通病了

网友:
是啊,sony就是这点好,不过隔离 和COMS有关 屡修不爽

网友:
这是保护吧,。

网友:
这是捡钱啊

网友:
兄弟能简单说说什么是
自锁电路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这个故障碰到过几个
不止是sony吧,,,,,

网友:
索尼的不触发,放电可以吗?很少修这个机

网友:
以前经常有这种捡钱的机器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过也是放点就好的

网友:
SONY机器一般都是放电,放了还是原故障,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一般有经验师傅 ,客户在都不动电池的 .原因你懂的

网友:
好一个自锁,666

网友:
如果放电不行就只能一个个查了,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SONY RTC电路还和保护隔离有关系,看看图纸你就知道了,放电?你还是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压吧。

网友:
SONY有些机器,保护后放点可以开机的,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索尼的我也秒杀过一台,就是COMS电池的问题,月饼老师说的那个电路看了受益很深

网友:
灌水的蛮多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遇到的不多 哎 捡不到钱啊

网友:
遇到过挺多的,自锁保护

网友:
SONY 的本子很多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又小赚一笔

网友:
我这种菜比看到索尼不通电,无待机,第一反应把电池干了

网友:
sony有这个问题,碰到不少,Dell有一款也犯这个病,不用拆机,机器的D壳有个空,插一下,就好

网友:
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还是有有用的信息,自锁电路,我师傅都没讲过

网友:
索尼不触发,一般先放电试一下

网友:
SONY 的机器保护做的比较好,即使19V大短也没有5A 大电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