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不触发

楼主(2016-05-16):
华硕板号K43LY的板子不触发,查到+5VA转+3VAO的那个华硕专用的五个角的转换管不出3.3V电压,有没有对这个芯片熟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用RTC的电源转换芯片也可以,输入用19V

网友:
有次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用电阻分压改过

网友:
好像是RT多少,华硕好多板上有这个五角管

网友:
一般不太注意这个管子  遇到华硕帮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