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mcp6p m2+开机上电,不跑马艰辛维修过程

楼主(2016-05-16):
映泰 mcp6p m2+同行拿过来说是顾客家里电压高了,电源烧了,造成的故障。拿到手上先认真的看主板情况,内存槽旁边
有个3脚的管子已经中间冒过烟了,查图纸发现是Q105  BAT54C SOT23烧了,是内存电压的主要供电芯片上面的保护二极管,说明芯片已经牺牲,更好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根据经验这样的问题一般均是IO的问题,主板上面是IT8716F-S,手上还没有这个IO只能从报废板子上面找差不多一样的了,用IT8718F-S代替了,这个可以完美替代的,之前替代过。 再次告诉大家!成功更换后当机C1说明内存不过的,再次明确一下内存的主要信号,希望能够帮助同行啊!供电脚238  3.3V  1.8vsus  总线119  120脚  内存的参考脚1以及CPU和内存槽上面的基准电压+0.9V_SUS,大概就是这么多了,这些只要没有问题,就要考虑桥了!实际测量是U4的+0.9V_SUS电压偏低了,更换后故障完美解决,其实维修过程很操蛋啊,换了俩IO才好, 因为是报废主板拆的,没有把握性!最后上图纸和本机备份的BIOS,希望帖子能够帮助大家!

网友:
虽然不太懂台板,但还是为楼主高兴

网友A:
LZ你说的基准电压就是内存总线供电吧?

网友:
楼主有耐力,技术又好

网友:
都是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说的基准电压就是内存总线供电吧?

基准是REF可以看下图纸,REF不正常会造成不过内存。一般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B:
一般电源烧了容易烧IO,我上次有个笔记本就是客户电源有问题造成返修几次都是烧IO,后面我和客户说不换电源下次我不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源烧了容易烧IO,我上次有个笔记本就是客户电源有问题造成返修几次都是烧IO,后面我和客户说不换电源 ...

IO非正常也不会烧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焊接技术绝对是一流的,呵呵!

网友C:
现在还这么拼命修板的不多了

网友:
一好贴一定多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这么拼命修板的不多了

同行拿来的,修吧!

网友D:
天哪 怎么那么多黄油

网友:
现在主板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哪 怎么那么多黄油

助焊剂呀,刚刚修好,就分享了,还没有清理呢

网友:
桥只要没有问题,机器还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