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 键盘

楼主(2016-05-16):
  接了一个苹果A1502进水键盘不能用   但是主板没有进水痕迹,换了一个新的键盘好了但是我今天早上来一开又不行了,是这样只有大写没有小写切换时大小写的灯要变换就是一直是大写今天早上多用一会又好了现在又不行了,会不会还是键盘问题呀但是在win8下可以用就是这样大写成了小写  小写成了大写  求大师帮忙

网友:
安装好没有

网友:
装好了的冷机不能用用热了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装好呀

网友A:
触摸也进水了会不会是触摸问题呀

网友B:
这种怎么觉得像是漏电呀  你看看接口处的电容   和ec有没问题   加焊ec试试

网友: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怎么觉得像是漏电呀  你看看接口处的电容   和ec有没问题   加焊ec试试

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听说过ec bios有问题也会照成键盘不能用   但你的情况是时好时坏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也进水了会不会是触摸问题呀

也可能是触摸板问题 最好排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主板哪里进水了没看到?烤烤板子

网友:
仔细看一下主板可能有进水的地方,键盘接口的位置。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 借口 有问题   仔细查查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仔细检查键盘线插口插槽,有无腐蚀?最好用洗板水清洗一下接口,要保证装好

网友:
接口再好好处理一下

网友(2016-06-15):
从新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