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突然变雪花屏怎么办?

楼主(2016-05-16):
电视机突然变雪花屏怎么办?

  好好正在看电视,突然屏幕就变成了雪花屏,相信很多用户都成遇到过,电视机突然变雪花屏怎么办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电视机变雪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视机突然变雪花屏怎么办 图1

  电视机变雪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如果外部信号源是通过信号线传入电视机的天线接口,则此时变成雪花有可能是线路松动导致信号传输中断;也有可能是信号接收装置故障导致雪花,可以将连接线路重新连好测试一下;如果是信号接收装置故障,则需要联系售后服务进行检修才能解决。

电视机突然变雪花屏怎么办 图2

  2、如果外部信号源是通过AV线或者HDMI线连接到电视的AV或HDMI接口,则此时变成雪花是因为用户误按遥控器信号源键,切换了电视机的信号源模式,即由AV或HDMI模式切换成了其他模式。在TV模式下没有信号输入,电视机就会显示雪花屏了。我们只需要再次按遥控器信号源,选择相对应输出信号的信号源就可以恢复正常。

  3、当然,阴雨天潮湿,电视长时间没有打开使用也会导致电视机变雪花屏。这种情况电视会有声音但没图像,只需要一直开着电视,让电视自动发热将机身烘干即可。

  以上就是电视机突然变雪花屏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按上面的方法试试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电视机表示并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