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8200台式机BIOS

楼主(2016-05-16):
HP CQ8200台式机BIOS

hp-cq8200-bach-reva-W25Q64(8K BIT OTP)_20160516_114115.zip

网友(2016-06-27):
楼主,没上电前报警4声是什么问题,刷了能好吗。

网友(2017-05-22):
我的插电后自己开机,然后关机,就这样一直反复,不知道神马问题

网友(2017-07-12):
我的也是开机四声报警  开关灯跟着闪  不知道刷了能好吗

网友(2017-12-17):
已解决HP Compaq 6080 Pro台式机板号:503362-001插电报警4声红灯闪烁的维修附BIOS
今天修到一台HP Compaq 6080 Pro台式机,故障:插电就报警4声,电源指示灯红灯一闪一闪的,按开机也不能开机风扇也不转,查了资料代码:
报错代码  故障
1.电源灯常亮绿色 正常开机
2.电源灯闪红灯 2 次,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CPU 过热保护
3.电源灯闪红灯 3 次,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CPU 没有安装
4.电源灯闪红灯 4 次,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电源过载,进入保护模式
5.电源灯闪红灯 5 次,同时能听到 5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内存或主板插槽
6.电源灯闪红灯 6 次,同时能听到 6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显卡错误
7.电源灯闪红灯 7 次,同时能听到 7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主板错误
8.电源灯闪红灯 8 次,同时能听到 8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主板 ROM 故障
9.电源灯闪红灯 9 次,同时能听到 9 声报警,每次一秒,然后 2 秒停顿 cpu 或主板错误

可以看到故障和第4代码类似,估计主板有短路引起电源过载,由于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拆主板盲测各各点的阻值,当测到12VCPU供电小4P插口发现有短路,跑线路测出CPU供电上管Q102 NTD4806NTG\下管Q103 NTD4906NTG击穿,由于没有找到这种场管于是把它们全都拆除不用,使CPU四相供电变为三相供电一样也可以工作。在次插电后指示灯为绿色不报警了按开机键顺利跑码亮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BIOS:HP Compaq 6080 Pro台式机板号:503362-001 W25Q32BV 4M 版本:Hewlett-Packard-786G2v01.09.rom

HP Compaq 6080 Pro台式机板号:503362-001 W25Q32BV 4M 版本:Hewlett-Packard-786G2v01.09.rar

网友(2019-11-20):
图纸有吗?兄弟

网友(2020-02-29):
自动开机,关机重启,下载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