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0,5850几张故障,求高手诊断

楼主(2016-05-16):
华硕5750 512m d5 ,共三个

一个花屏,开机就花,满屏字符和竖线。
一个不花屏,有时不开机,有时只有vga口可以显示。本来可以用用,开没一会儿,再关机就不过自检了。

一个轻微花屏,在用中,平时浏览网页,屏幕上有小黑块,基本不影响使用。也只能用它了。

一个蓝宝5750海外版 二代,凉卡开机,热卡直接挂掉,风扇转速时快时慢,用风枪把核心加热了一下,好了几个小时,又黑屏了,主机直接报警。

还有个5850原厂卡,这个自用的,开始坏了,黑屏,最近拿出来,又好了,好了1个多月,现在还是黑屏,测量电压什么的都有。

以上卡有能力修的可以拿走,打算换新卡了。自己能力有限,折腾不起。

网友A:
5850已经打了pci-e引脚的16对电容阻值,有的9k,有的7k,明显是脱焊了,测试另一张花屏的5750,都在6k

补充内容 (2016-5-24 20:03):
阻值是900-600之间。同时测量一张X300老卡,16对电阻阻值都一样的。

网友:
自己BGA下核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50已经打了pci-e引脚的16对电容阻值,有的9k,有的7k,明显是脱焊了,测试另一张花屏的5750,都在6k

怎么会有那么高,一般都是几百的啊,你是不是黑红笔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那么高,一般都是几百的啊,你是不是黑红笔反了

sorry,是我看错了,老式指针表,红笔接地,100档位,阻值900-600欧之间

网友:
直接加焊就行了,估计多数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