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摄像机电源故障会对摄像机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16-05-16):
摄像机电源故障会对摄像机造成什么影响?

  视频监控系统以其能够形象、真实地反映被监控对象的特点,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监测、控制的重要技术手段。但是要想摄像机启动的话就还需要摄像机电源,任何的电子产品都离不开电源,摄像机也是一样离不开摄像机电源。如果摄像机电源故障会对摄像机造成什么影响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摄像机电源故障 图1

  摄像机电源是电源的一种,摄像机一般为12V DC直流供电,球机一般采用24V AC交流供电,部分摄像机采用220V交流电直接供电,一些家用的网络摄像机供电只有5V。

  电源是很多摄像机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根源,它是监控摄像机正常工作的动力源泉,如果电源供应不足或干扰过大,都会影响了摄像机正常工作,屏幕无显示、夜视模糊、画面出现条纹等等都可能是由电源引起的。

摄像机电源故障 图2

  摄像机电源故障会对摄像机的影响:

  1、电源干扰摄像机。

  在摄像机电源供应线缆传输的过程中会受到外面的干扰,就像雷电和交流电压的影响。如果这样的话对摄像机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在安装摄像机电源线的时候,摄像机电源线缆不要和交流线缆隔得太近了。

  2、摄像机电源不足的问题也会对摄像机造成影响。

  红外夜视模糊出现的问题就是说红外摄像机在白天成像是正常的,而一到晚上的话夜视效果就会很模糊。自己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红外灯板亮度不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电源供电不足。为什么对造成供电不足呢?那是因为在白天光线比较充足而且摄像机镜头可以扑捉到足够的自然光线供CCD传感器成像,而此时红外灯是出于关闭的状态。因为红外灯板是比较耗电的所以到了晚上红外灯开启的时候增加了额外的电源开销所以才会导致摄像机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

  3、摄像机视频无图显示。

  在工程安装完成后,调试过程中会发现摄像机没有图像显示这个问题。这也是摄像机电源供电不足,摄像机无法启动造成的问题,就是在安装摄像机的时候没有计算好摄像机一共需要多少功率的摄像机电源,所以在安装摄像机之前要计算好摄像机一共需要多少功率的摄像机电源。

  4、监控画面出现特殊条纹

  如果红外摄像机监控画面图像显示正常,时常出现特殊横竖条纹,这时就需要考虑电源电压问题了。当直流电源线路和交流电源线路隔得太近时,会产生干扰,另外线路在遭到雷击时,也会出现电压突高突低的现像。为什么防止这些问题的出现,建议大家选择有稳压装置的直流线路供电。

  摄像机电源的选择时的注意事项:

  1、在给摄像机接电源时,不要把距离较远的摄像机和距离较近的摄像机接在同一台电源上。如果接在同一台电源上,电源电压高了,会烧毁近距离的摄像机,电源电源低了,距离较远的摄像机却无图像。应该尽量把距离比较远的摄像机接在同一台A电源上,把较近的摄像机接在同一台B电源上。

  2、如果监控距离太远,需要配置更高电压的电源,如30V,36V,48V等等,甚至直接供220V交流电,到前端再转换使用小功率电源。

  3、小功率电源尽可能放置在摄像机旁边,以求电功率的没必要损耗,第四:如果摄像机在室外使用时,请使用专业的室外防水监控电源。

  以上就是当摄像机电源出现故障的时候对摄像机造成的影响。不过大部分的问题就是摄像机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在安装摄像机之前计算好摄像机一共需要多少功率的摄像机电源,在安装完成后才不会出现摄像机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因为摄像机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而导致摄像机电源损坏和摄像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