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用示波器

楼主(2016-05-16):
我想问问大家,关于不定时的掉电,主要是用示波器测那几个地方的信号,信号名称是什么

网友:
不定时的掉电,不好说,也不太好查,开机掉的话,可以用SLP S3作为基准信号,和后面对比

网友:
可以用SLP S3作为基准信号,和后面对比

网友:
先缩小范围一般先是判断是桥这块还是EC控制这块包括温控先如广达一般先对比HWPG先掉还是SLP先掉

网友:
闲才用这招,当身后有十几台机催着你你是没耐性更没雅兴去玩这招的

网友:
感觉很难学会 示波器

网友:
根据故障缩小故障范围在测,一般是slp s3为标准

网友:
slpS3 为准,如果是S3先掉呢那该查哪些

网友:
一般是slp s3为标准。

网友:
这问题提得好。

网友:
不定时的掉电

网友:
示波器 是个神器啊 ,,

网友:
不会玩波波……

网友:
拿HWPG先掉还是SLP先掉对比

网友:
我修的几块山寨机的板子,都是电源ic空焊引起的功率不足掉电,希望能帮到

网友:
温控电路不良,桥,EC,电源芯片等等引脚虚焊氧化,RTCRST#电压值低,二级供电滤波不良,广达的HWPG低都会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
能修掉电的,都是高手级别的

网友:
最近我的示波器让我调乱了 侧啥都不准了 郁闷中

网友:
不定时掉电头大了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结合经验才行,光有神器有个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