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杀微软显示器,高手勿喷

楼主(2016-05-16):
                       话说今天小雨纷纷,比较闲,比较闲啊、客户抱来一微软显示器说是不通电,
                        话不多说拆开检测,检测结果为电源板后级无电压。后级微短。
                        后级短路的地方与电源供电模块直连,这下问题来了,直接毙掉
                       该上通用模块。上电哈哈亮机
                        [/

post_dele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小白学习了

哈哈,相互学习

网友B:
这种小板可靠性要打折的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板可靠性要打折的

没事的,经常改

网友D:
你的后级微短是哪个无件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后级微短是哪个无件导致的

板子后面的一个供电模块

网友D:
供电模块是前级,变压器次级后面的电路才是后级

网友E:
说的太含糊了,改通用电源板的吗,那里接那里,也得公布下嘛,叫别人怎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模块是前级,变压器次级后面的电路才是后级

好吧,怪我没有表达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小猪  好久不见

网友:
这个 淘宝上有教程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太含糊了,改通用电源板的吗,那里接那里,也得公布下嘛,叫别人怎么学习。

我这个板子是电源板前级的一个供电模块坏了,改了一个通用的供电模块上去,通用供电模块该的方法是;绿线接大电容正极,黑线接负极。一根黄线接开关管D级,一根红线接前级小电容上提供转换电压,一根白线借光偶上。原理我就不说了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模块是前级,变压器次级后面的电路才是后级

谢谢提醒啦,刚才看了下,是前级开关管那一处微短。前面说错了

网友:
不建议改这种小板

网友:
显示器的配件好找吖,没有必要改通用模块吧,不好装

网友:
我一般电源板都是修,其实液晶电源部分 挺简单的,我不怕大家笑话我没改过模块。

网友:
修的最多的就是改高压板

网友:
微软显示器?没见过

网友:
怎么改的,能教下我吗。从来没改过一般换电源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我说么,原来是写错了。  后级有问题怎么还改前级电路。

网友:
这种模块稳定吗

网友:
楼主耐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