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海尔T6不显示到显示偏色

楼主(2016-05-16):
海尔超越T6,现象,刚开始是1.4A不开机,拆开换掉NEC电容.能开机了,显示有偏色,进PE一会就死机.继续测试,发现一个异常现象.待机002按开关开机后,再按开关关机,待机变成0.1A.这不正常,发现网卡芯片发烫,拆掉网卡芯片,待机正常了,也不死机了.插上硬盘,成功装完系统,接下来研究偏色的问题,拆下屏,找一好屏代换,还是偏色.估计是屏线问题,订屏线.维修到此告一段落.       小结,1 海尔T6有NEC电容通病 2屏线容易损坏.3网卡芯片击穿会引起死机现象.

补充内容 (2017-5-2 16:37):
第一次判段有误,屏线换上后还是偏色。原因看6楼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上次我接到一个  换个之后就ok

网友:
上次修到过  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nec大电容是通病了

网友:
海尔超越T6,现象,刚开始是1.4A不开机,拆开换掉NEC电容.能开机了,显示有偏色,进PE一会就死机.继续测试,发现一个异常现象.待机002按开关开机后,再按开关关机,待机变成0.1A.这不正常,发现网卡芯片发烫,拆掉网卡芯片,待机正常了,也不死机了.插上硬盘,成功装完系统,接下来研究偏色的问题,拆下屏,找一好屏代换,还是偏色.估计是屏线问题,订屏线.维修到此告一段落.       屏线到了,换上去老样子,打LVDS阻值,发现9脚TXLOUT0+开路,其他差分信号都是1.8M,找到点位图,一路测量发现如有个测量点腐蚀开路了,飞线补上,再开机颜色正常了.

网友:
一开始这儿说屏线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