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0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6-05-16):
板号:DAOFL6MB8D0   联想E10    BD82HM55的桥

现在的现象

掉电,电流一步步上到0.08A,再一步步下去,可以再次触发

各个电感上都有电压,只有系统供电的3VPCU和5VPCU不掉电,其他电感都掉电,
1.05V_VTT  和  +VCC_GFX_CORE 和 VCC_CORE  这3个电感电压上不去,上到0.19V左右就掉
其他电感接近额定电压掉电,内存供电和VTT都到达额定电压后掉电
电感都强加电了,没有拉低,也不短路,滤波电容测了,阻值正常,高低管也正常啊

MAINON#先掉电,也就是SLP_S3#发出后掉电
于是测南桥的条件
南桥供电都正常,除了那个1.05V_VTT上到0.19V左右就掉
南桥的时钟,测了3个地方,32.768有波形,25M有瞬间波形,CLKIN_PCILOOPBACK连电都没有
查时钟条件,供电正常,开启正常

南桥下的BIOS有3V供电,3V受控于MAINON#,没有波形
THRMTRIP#由1.05V_VTT上拉,上到0.19V左右就掉
HWPG由3V上拉,3V受控于MAINON#

没有SYS_PWROK、ICH_PWRGD、PM_MPWROK,查时序,DELAY_VR_PWRGOOD,上升到0.4V掉电,如下图U19,
DELAY_VR_PWRGOOD由3V上拉,3V受控于SLP_S3#原因还是在SLP_S3#,MAINON#

不知道怎么修了,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0.19A 电流很明显后级电压没有转换出来,检查+1.5v  +3.3v  还有南桥的待机供电这些,掉电在这板上面很常见的,+15v转换电路也爱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9A 电流很明显后级电压没有转换出来,检查+1.5v  +3.3v  还有南桥的待机供电这些,掉电在这板上面很常见 ...

+1.5V +1.8V +3V  +5V +15V  1.5SUS  3VSUS 5 VSUS都出来了,南桥待机条件正常的,再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 +1.8V +3V  +5V +15V  1.5SUS  3VSUS 5 VSUS都出来了,南桥待机条件正常的,再查哪里

追查cpu供电啊,cpu宫殿不出也会导致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5V +1.8V +3V  +5V +15V  1.5SUS  3VSUS 5 VSUS都出来了,南桥待机条件正常的,再查哪里

VCCSA VTT总线这些都查完了?在EC脚位上找到HWPG然后那里有供电你找找,HWPG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猛吹一下桥再说

网友:
EC 与南桥的电压查下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看看

网友C:
也不知道你说的总线供电最高上到多少  用示波器测下是否峰值达到1.05  没有就修它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楼主的描述有点乱呢?
我的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楼主的描述有点乱呢?
我的锅吗?

确实有点乱,新人,只能将所有的现象描述出来,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你说的总线供电最高上到多少  用示波器测下是否峰值达到1.05  没有就修它

0.96V最高,1.05VTT的PG出来了,CPU和集显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 VTT总线这些都查完了?在EC脚位上找到HWPG然后那里有供电你找找,HWPG是否为高电平

这个板子没有VCCSA,HWPG出来了3.2V,DELAY_VR_PWRGOOD和ECPWROK出了,ICH_PWRGD只有0.9V,U19这个与门是好的,现在咋修

网友B:
怕是灌胶的,不敢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是灌胶的,不敢吹哦

就这点事还有不敢呀?那就别猛吹,温柔点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