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465无声音更换声卡小无果

楼主(2016-05-16):
苹果A1465 板号820-00164-A同行送修。本以为换个声卡小板就能好的。结果换了依旧没有声音。后拆下主板用表测J9500 1脚和2脚 AUD_PWR_EN有3.3V。27脚29脚39脚41脚43对地阻值正常的情况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看到CPU(四代的CPU南桥集成在CPU里)的四边胶已被去除。以为CPU坏了,就和同行说可能CPU的问题,但还不能确定要再给时间看看。同行也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来店里我就把CPU的背面电容量了一边。结果量到C1210的时候我发现电压只有0.5V都不到。果断打开图纸看了一下。这个电压是PP1V5_S0SW_AUDIO_HDA(1.5V),给南桥声卡模块供电的。通用PDF搜索可以确定其电压是有PP1V5_S0通过U8040(TPS22924)转换而来。从坏板拆了一个TPS22924换掉,解决无声故障。前面罗索太多,其实,就一句话,更换U8040就好了。

网友:
不错  修好 加分

网友:
上图说话啊  这样看不懂啊

网友:
很不错的贴子。

网友:
这种解决问题实例 必须加分 光看不加分的不.地道

网友:
怎么检查维修的,楼主详细下就好啦

网友:
不错,最终没有放弃

网友:
x    声卡供电吗

网友:
没有前面的分心,后面的更换部件是没意义的,谢谢楼主 :)

网友:
修本不是这个故障,型号是这个,学习了

网友:
声卡不出声 先换芯片 再查供电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多少

网友(2022-10-04):
路过学习一下 祝早日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