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431P-DELL-E7240-I5-4310U集显BIOS

楼主(2016-05-16):
LA-9431P-DELL-E7240-I5-4310U集显

网友A:
bios密码是保存是哪个芯片里面? U1 还是 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密码是保存是哪个芯片里面? U1 还是 U2

里面2个都有

网友A:
刷新这个BIOS 开机很慢才显示 是什么问题?30几秒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新这个BIOS 开机很慢才显示 是什么问题?30几秒才亮

去合成

网友:
换BIOS开机慢是不是每台机BIOS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没学过合成BIOS 不知怎么合,就这样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是咋回事啊各位帅哥
风扇给他改长转也断 郁闷啊 求解

网友(2017-07-26):
你这个BIOS真的要30秒啊,人才了,

网友(2018-09-30):
不关是几秒 能亮机都行   进系统了升级BIOS可以吗?
是不是能保证亮机快

网友(2019-06-04):
我的 本来就是bios坏 了    没me 我自己的bios也是开机慢 刷你这个还是慢 有通用me吗

网友:
自己论坛下个me改下

网友(2021-07-03):
#在这里快速回复#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2024-12-18):
谢谢楼主分享主板有密码下载试试看看